视频叠加IC哪个便宜好买啊

楼主(2007-08-29):
ic, AD, DM, mb, cxa
视频叠加IC哪个便宜好买啊
CXA1145M
LC78010E
LC78011E
KA2195D
MM1268
KA2197D
MB3516A
AD722
AD724
AD725

网友A:
如果简单应用是很便宜的

有人用mega8模拟时序,做出了视频叠加芯片
可以叠加中文和字符

电路超简单,据说该芯片(mega8含程序)只需20块钱即可

网友B:
单用一片mega8就可以啦?

超级厉害!

楼主:
有没有联系方式啊

2楼大哥说的  有没有联系方式啊

网友C:
分离元件实现

可以使用分离元件实现字符叠加 几年前有个项目中用过.成本十几元.

网友D:
都没用过

用过的没有,也不便宜

M8做的那个效果也一般吧

网友B:
很有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