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定义啥意思?

楼主(2007-08-29):
ic, AN, pic, pi, ge
typedef void* PIC_Handle;

static PIC_Handle picEngineHandle = NULL;

PIC_Handle GetImageEngine(void *param)
{
。。。
}

  这样定义PIC_Handle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是空指针类型

楼主:
hehe

   c 语言不是很熟,一般的都可以看懂,
一玩花的就晕菜!呵呵,有没有这种
层次的书介绍啊?一般的书都看不到这样的技巧。
  谢谢指点!

网友B:
找一本关于操作系统内核的书。

楼主:
ucos-ii可以吗?

楼上谢谢指点,ucos-ii可以吗

网友C:
可读性好一点

楼主:
hehe

 (void(*)(void *))
还有这定义,也比较花,看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D:
是通用指针,使用时必须转换成确定的指针类型。。。

网友A:
感觉只要好好看谭浩强的C程序设计就可以了

我感觉它讲得还是很详细的

楼主:
谭浩强的书讲的好浅的,没这些

数组指针是:指向数组的指针,比如 int (*pA)[5]。

指针数组是:指针构成的数组,比如int *pA[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