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关于PWM的问题

楼主(2007-08-30):
请问各位进来的朋友:
对于两个相同的直流电机,如果单片机给它们的PWM 和脉宽长度都相同,那么它们的速度是否也会相同

网友A:
根据电机负载和固有差异,速度一定不会相同

要获得近似相同的速度,必须使用步进电机或者加入反馈环

网友B:
一般控制电机都是闭环控制的方法

需要用霍尔元件等测速反馈,动态调整PWM,以达到比较精确转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