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低精度DA生成高精度DAC,控制字如何衔接?

楼主(2007-08-30):
(无正文)

楼主:
说明怎么没贴上,补上

在一个信号源中要用到高精度(最少18位)高速的DAC,参考了附图所示的电路(参数如图所标注),在写软件时总是无法较好的衔接高位DA与低位DA的控制字,导致在低位DAC满度加1后,输出控制与期望的值差异很大,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楼主:
顶,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dd

你是希望2个da同时输出吗?

楼主:
是的,是想提高精度

两个DAC同时配合工作控制输出的电压值

网友A:
dd

不可能同步的,至少有一个指令周期的差异。如果你选用高速单片机这个差异会很小

楼主:
谢谢gjg191,可能我没说清楚。

谢谢gjg191。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是想用两个低精度(分别为12位和8位)DAC通过后级的反相加法器,组成一个高精度的高速DAC,因为速度快,且运放没有泻放通道,一个指令周期的差异不会有影响的。主要是按图上面公式如何衔接两个DA的控制字呢?电路没错,有一个高级信号源中DAC部分就是这样用来扩展精度的。

网友B:
外围电阻的精度达不到的,还不如用20bitDAC.

网友A:
dd

先来分析电路吧,如果是5v参考电压,这个时候Ui2放大倍数为1,输出就是1:1的,Ui1放大倍数为2.7/5100=0.0005294倍那么12da一个字放大输出为0.0012207,8位da放大输出一个字为-0.00001033,那么12位da可以满量程输出0~5v 8位的只能输出0~-0.00264 ,那么如果现在要得到18位da输出的一个字(18位da的一个字为5/262144=0.00001907)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看出8位da经过0.0005294倍放大后比18位da输出的一个字要小,大概在2倍左右。所以就可以看出da输出是以12位da为基础。也就是在得到设定电压以后先计算12位da所能达到的最接近设定电压的值,差的部分由8位da来补,就是这个过程。

楼主:
就是gjg191说的这个过程,我再消化一下。

楼主:
谢谢gjg191大虾指点,你的思路我理解了,这个想法很实用

谢谢gjg191大虾指点,你的思路我理解了,这个想法很实用。看来你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我再请教一下:因为电子器件的离散性,参考电压基准有5%的偏差(但稳定性及温度系数很好),另处外围电阻的精度不是太高(1%),所以在批量生产中12位DAC的输出值要一边调整,一边读ADC值两相比较,多次调整DAC值以找出最接近设定电压的值,之后差的部分由再8位DAC来补,再多次调整后到达动态平衡(DAC控制的信号源输出的ADC值等于设定值,若输出有变,则再次自动调整以达到平衡)。

问题是:如果是5V的参考电压(我的是5.8到6.2),那么12位DAC一个字运放输出为5V/4095 =0.001221V,8位DAC的一个字运放输出为5V*2.7/5100/255 = 0.00001038V,而8位DAC最大输出为5V*2.7/5100 = 0.002647V,如果8位DAC在满度时再加1,高12位DAC低8位DAC的控制字如何衔接?多谢:)

网友A:
dd

这么说吧,如果想要得到4.000000v电压 而12位da可以调节到4.000500或是3.999600,这种情况下你就得让12位da输出4.0005,因为根据电路输出电压是12位输出为+8位的为-所以不能取3.9996,也就是在判断的时候必须取12位da大于设定电压,这样才能调节。如果说8位da已经满刻度输出了还不能满足要求那么就要降低 12位一个字电压再去比较(前提是12位电压输出要大于设定电压)。在这里12位da输出电压是不能低于设定电压的否则得不到想要得结果。

楼主:
你可能看错了图中公式上的负号

你可能看错了图中公式上的负号,这是一个反相的加法器,不论12DAC还是8位DAC经过加法器之后都是负值,所以在高位12位DAC输出(此时低位8位DAC输出为0x00)应比最合适DAC值偏小,才能再加上低8位的DAC值。

如果是5V的参考电压,那么12位DAC一个字运放输出为5V/4095 =0.001221V,8位DAC的一个字运放输出为5V*2.7/5100/255 = 0.00001038V,也就是说高12位DAC的一个字输出约为低8位DAC的118(0.001221V/0.00001038V)个字,也就是说在低8位DAC的118个字输出,仅相当于高12位DAC的1个字输出的,那么是否低8位始终不用118个字以上的输出呢?再就是在降低DAC输出时,是否从高12位DAC借1等于低8位的118呢?

网友A:
dd

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 ,低8位不用考虑118字以上,如果12位da输出以定,在调节8位da如果大于118字时给12位da加一个字的话就涉及到精度问题也就是误差(因为12位da动一个字电压变化大很多),我觉得在8位da没达到满刻度时不用动12位da。

楼主:
升位借位再请教gjg191

我用的高12位DAC误差为0.5LSB,误差相当于低8位DAC的59个字了,你说“我觉得在8位da没达到满刻度时不用动12位da”,那么你的意思是否是“在低8位达到满度时将高12位加2个字(255 / 118),并将低8位的DAC置19(255 % 118)?在低8位为0x00时一次从高借两个字,填入低8位DAC为236(118*2)?

网友A:
dd

你都可以试一试,因为误差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实践才能得出结论阿,只要大的方向不错就行

楼主:
谢谢

好的,我试试,多谢你了,哈哈,我也要下班了,明天修改程序,之后再与你讨论了,谢谢了!!!

网友A:
dd

明天休息拉呵呵,俺在家与你讨论

楼主:
谢谢gjg191的热心帮忙,问题已圆满解决

可能是有ADC能时时反馈的原因,我程序中不论是“在低8位达到满度时将高12位加2个字(255 / 118),并将低8位的DAC置19(255 % 118)”,还是“低8位最高只117,在到118时,将高12位DAC加1,并将低8位DAC清0”,效果一样,5位半时基本不跳字。
谢谢gjg191的热心帮忙,问题已圆满解决。谢谢!!!

网友C:
这样就能提高精度?

这样就能提高精度?
除非你的12位DAC能达到18位的线性度,否则你做出来的电路不可能达到18位。
好像没有12位DAC线性度超过12位的吧,别说18位了。

楼主:
楼上说的也有道理。但是...

可以的,这个电路是从一个高档的信号源上抄来的,线性度可达到0.02%,用在我自己的电路中效果也非常好,高稳定、高分辨率,经过测试其线性误差也小于0.02%。

楼上说的也有道理。理论上说,在最差的情况下,的确是这样的。加一个低8位的DAC只是提高了分辨率,精度并没有提高,但稍好一点的DAC精度都较好,有扩展余地,再加上反馈和相应的数字处理,经验证精度能提高不少。

网友D(2012-10-27):
正需要 mark下
谢谢楼主

网友D:
楼主这样的设计转换速率、建立时间大概是多少啊?谢谢

网友E:
新手上路哦,我也对51单片机开发板很着迷

网友F(2013-01-25):
求各路大神相救,小弟用的也是这个思路,两个DAC0832组成接近16位DAC,图中DAC0832的IOUT2,CS,WR1,WR2,XFER都是接地的,运放A输出的电压时正常的,B不正常,D0到D7都给0时-150mv,D0给1其它0时-70mv......给大一些信号时确实是跟着程序变化的,D7给1其它0时输出的-2.56v,全给1出-3.86......电源给的是5V没错,而且B运放端DAC和A的接线完全相同,A就完全正常..实在是凌乱了,检查电路DAC引脚上的电压和给的也一样没有虚焊的地方...就输出有问题...换了块0832也不行......

网友G:
如果这样很好的话,岂不是我用两个三位半的万用表能拼出六位半的来?
那谁还买34401啊

网友H(2013-03-10):
楼主能提供下代码吗  还有图好像挂了

网友H(2013-04-16):
引用 楼主:
在一个信号源中要用到高精度(最少18位)高速的DAC,参考了附图所示的电路(参数如图所标注),在写软件时 ...

楼主你的图能发我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gjg191。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是想用两个低精度(分别为12位和8位)DAC通过后级的反相加法器,组成一个高 ...

大神,你参与讨论的 两个低精度DA生成高精度DAC,控制住如何衔接  的话题中的图有吗?

网友I:
我觉得不靠谱,如果能实现,高分辨率的DAC就没市场了,那么贵,12位的DAC都炒股5元的多了

网友J(2020-02-13):
目前国内DAC只有16位,组合24位,不知大家测试成功否,求图

网友K:
两片16位最多能叠出17位,怎么可能叠出2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