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带IIC和SPI接口的8051

楼主(2007-09-01):
有个项目要存储大量数据,还更改频繁,存储器原来用带电池的RAM,有时出错,想用24系列的EEPROM代替,需要带IIC接口的51单片机,有啥型号,知道大虾告诉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模拟I2C不就行了吗

网友B:
nxp的51带i2c

楼主:
感谢大侠

本来要模拟的,但是觉得模拟的速度不是很高,如果有硬件IIC,速度可以到400KHZ,还是觉得硬件的可靠些。

楼主:
模拟I2C读一个字节的时间

据说NXP的带I2C的要停产了,请教大家模拟I2C读取一个字节需要多长时间呀

网友C:
模拟的速度不标准 但是速度也可以达到400K

只要器件支持高速I2C 把程序的延时调小就可以 自己算延时

网友D:
新茂吧SM5964,又便宜!

带硬件IIC,但好象没有SPI.

网友C:
LPC900系列的

都有I2C和SPI口 价格也比较便宜 可以考虑使用

楼主:
LPC900

看到了LPC900系列的,的确有着2个接口,但是程序区太小了,只有8K,实在不行,只能模拟了,

网友E:
re

你IIC速度快了又如何,难道你就不考虑EEPROM的擦除和写入时间了?

我感觉比较适合你使用的是铁电+硬件IIC了,
如果要速度更快,考虑铁电+硬件SPI

网友F:
用个铁电吧,兼容24c04的,用模拟总线也可以!

楼主:
感谢大虾的指点

这么多大侠发言,非常感谢,13楼说的没错,铁电速度确实快,但是价格实在也是高呀,我最多的情况需要8个64K,成本可受不了.今天终于明白了,I2C器件支持的速度在I2C通讯中起主要作用,以前用24C02的时候,模拟总线,有个等待的动作,哪可能就是和从器件有关了,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否,请大侠指点.

楼主:
eeprom

决定用串行的EEPROM了,SPI接口,多用几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