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液晶没有任何显示,上电只有背光灯亮,240128 T6963C控制的

楼主(2007-09-01):
(无正文)

网友A:
背景色(鬼影)有没有?

楼主:
什么叫鬼影啊

网友B:
鬼影就是阴影,当负驱动电压达到合适的值时

将液晶屏倾斜一定角度,能看到点阵淡淡的阴影,否则的话,那就不能显示,即使程序是对的,因负驱动电压的问题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