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看这段代码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9-02):
void    DspData(unsigned long x)
{
    unsigned char   y;
    Num1 = (char)(x/100000);
    Num2 = (char)(x%100000/10000);
    Num3 = (char)(x%10000/1000);
    Num4 = (char)(x%1000/100);
    Num5 = (char)(x%100/10);
    Num6 = (char)(x%10);

    y = (Num1!=0)?Tab_Num[Num1]:D_Blank;
    DspBuf[0] = y;
    y = Tab_Num[Num2] ;
    if ((Num2==0)&&(Num1==0))
        y = D_Blank;
    DspBuf[1] = y;

    if    ((Num3==0)&&(y==D_Blank))
        y = D_Blank;
    else
        y = Tab_Num[Num3];
    DspBuf[2] = y;

    if    ((Num4==0)&&(y==D_Blank))
        y = D_Blank;
    else
        y = Tab_Num[Num4];
    DspBuf[3] = y;

    if    ((Num5==0)&&(y==D_Blank))
        y = D_Blank;
    else
        y = Tab_Num[Num5];
    DspBuf[4] = y;
    DspBuf[5] = Tab_Num[Num6];
}

楼主:
看来小弟问的问题太低级了,高人们都懒的回答了

网友A:
可能是这样的:

Num1是x十万位上的数..............Num5是x个位上的数,DspBuf[n]是存放Num n显示段码的缓冲器,要显示的时候直接从DspBuf[n]上读数据输出到相应的七段显示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