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12问题

楼主(2007-09-02):
USB, ni, pid, ST, pi
使用avr m16+d12
现在,读芯片id正常,读写dma寄存器正常,avr本身中断,串口,端口等程序都正常
但是为什么要过大概10秒甚至更久才出现未知设备呢?看其他东西插到usb里很快就有反映的,
int main()
{
  uint chapid
  uint test;

  _delay_ms(3);//延时稳定
  io_init();    //端口初始化
  time_init();  //定时初始化
  chk_init();   //串口初始化
  mzd_init();    //中断初始化
  mzd_on();     //开总中断
  send_str("ok");  //avr正常
  usb_init();     //usb初始化
  usb_connect();  //usb连接
  chapid = usb_readchap(); //读芯片id应该返回1012
  chapid = usb_readchap(); //要读两次
if(chapid==0x1012)
send_str(“good”);        //d12正常

  while ( 1 )   //停下来查看
~~~~~~~~~~~~~~~~~~~~
}

SIGNAL( SIG_INTERRUPT0 ) //INT0中断服务程序 测试通过
{//硬件自动清除INTF0标志位
  send_str("zd");   //发送字符
  led1_on();       //亮灯
  //isr();            //调用处理
}
串口:zd,ok,good,zd,zd,zd,zd,zd,zd,zd,zd,
第一个是复位中断,其他的是请求中断
发现刚接上usb就发送zd,为什么 查看是发生总线复位中断
应该在上拉之后才发生吧,为什么zd在ok之前呢。

楼主:
沉了,谁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