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的波特率模式下的问题 ??

楼主(2007-09-03):
     请问
      但是用用T2计算器,用于波特率模式的时候
     处理T2CON=0x34;//设置成波特率模式和启动TR2
   对于TH2和TL2还有RACP2H和RACP2L改怎么去设置
     是不是只需要对RACP2H和RACP2L赋值.
    还是也要对TH2和TL2 同样设置!

网友A:
dd

初始化RACP2H和RACP2L,TH2和TL2

楼主:
请问初始化RACP2H和RACP2L,TH2和TL2 的区别

     只是用于产生波特率在串口通讯中
    还需要TH2和TL2设置的吗?

网友A:
dd

RACP2H和RACP2L 是T2定时器的重装值,T2计数溢出以后自动重装,值就是从RACP2H和RACP2L来得

楼主:
若我不设置TH2和TL2可以产生波特率不?

若我不设置TH2和TL2可以产生波特率不?

网友A:
dd

可以,只要T2溢出就从RACP2H和RACP2L 重装

楼主:
谢谢你!

 呵呵!  我现在就去实验下!

网友B:
T2很好用的:)

网友C(2012-03-27):
给个程序看看,我怎么调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