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at89s8253有些存进去的能取出来有些就不行啊?

楼主(2007-09-04):
为什么在at89s8253有些存进去的能取出来有些怎么行啊?
  并且我在写其他程序的时候开始是用的8252。现在改成了用8253完全可以
   但是我现在把另一种程序烧进去的时候。在执行动作的时候有的能读出来数据
  有些就不可以。头晕。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吗?

         怎么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不会吧

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

楼主:
没有搞错!

    在手动调节EEPROM内部时候是可以的.
     就是在计数的时候就有2个单元读不来
     但是在8252中一切正常.

网友A:
应该不是52或者53的问题

只能再查查其他因素了

很极端的说,换个芯片等等,试试看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
      8253在写数据的时候时间常点.要首先对EECON^1判断下.这样改后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A:
解决了,那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