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转ASCII码

楼主(2007-09-05):
浮点转为ASCII码,怎么转呢?有专门的转换函数吗?

网友A:
C库里面有。

楼主:
有?

电脑圈圈,请问是哪个函数呢?

网友A:
试试sprintf. 自己写个也可以的。

楼主:
自己写的话怎么写呢

好像比较难,阶码尾数,移位,...头都晕了

网友B:
先将小数*10*N(N为需要的小数位),再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