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c语言问题

楼主(2007-09-05):
char *p; //指针
Struct  //结构体
{
Int a;
Char b;
Char c;
Int d;
~~
}test;
有一个函数void out_str(char leng ,char *buf) //送出
现在怎么用这个函数把struct送出呢。
直接用一个uchar指针的话会有int高低字节顺序问题
应该可以用一个包含数组和结构体的公用体解决吧
看别人解决方法是(uchar *)(&test)  没看懂怎么拆开分析
&test是取test 首地址,uchar *呢 两部分怎么合起来的呢。

网友A:
强制转换为char型的指针了。

楼主:
00,和平常的(int)8 一样的?

网友A:
意思差不多,都是强制类型转换。

楼主:
再问一下

如果要把test地址赋给一个char指针p呢
struct test
Char *p
char a;
P= (uchar *)(&test)
a=*p 好象不行 单步仿真 a内容不是test第一个字节内容

网友A:
肯定是你哪儿搞错了...多试试,自己找找规律。

楼主:
hehe, 总共才几条语句啊,没什么检查的了

不知道为什么,while(1) a=*p++;  a好象没变化

楼主:
笔误,搞顶了

网友B:
定义成void out_str(char leng ,test* buf)不就行了...

网友A:
那样更麻烦。

网友C:
re

你按字节这样发送出去.接收方也定义这个一个结构体,接收内容按接收的顺序放入这个结构体.那么INT类型的数据不是也能自己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