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挽输出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9-06):
当单片机端口配置成推挽输出模式时,这个时候输入信号它是怎么处理的?
因为推挽输出时两个开关不能同时断开,那么这个时候输入一个信号,就可能会在这个管脚产生很大的电流,导致管脚损坏。我看到一些资料上写,这个时候要输入信号必须把两个开关都断开,或者在输出口上使用一个传输门。我现在用的是nxp的lpc系列,我想知道它在推挽时是怎么处理输入信号的?

网友A:
当单片机端口配置成推挽输出模式时,就只能作为输出啦。

网友B:
推挽一般是输出...

楼主:
我看到资料上有这样写着

5.5 推挽输出配置
推挽输出配置的下拉结构与开漏输出以及准双向口的下拉结构相同,但当锁存为‘1’时提供持续的强上拉。推挽模式一般用于输出口需要更大拉电流的情况。
推挽管脚配置如图13 所示。
推挽管脚带有一个施密特触发输入以及一个干扰抑制电路。

那是说,这个时候输入是在那里,但是不适合用?

网友C:
呵呵,一直很奇怪,是谁创造的这个名词‘推挽’

哪位知道这个名词的来历?

网友A:
古人造的,无可考证。

网友D:
我最先接触这个词是在看收音机电路里面的音频放大电路里

最先是单管的,后来就用两个管分别放大两个半周,象两个人拉锯一样,就叫推挽了。

网友C:
看来没人考证过……

网友E:
强推挽时只能输出,但弱推挽时也可以接受输入

传统的51是一个例子,比如AT89S51之类。但具体处理器,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