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7-09-07):
关于SPI接口的问题
请问各位,单片机自带SPI接口的,和不带SPI接口的,处理起来有什么不同之处。
自带SPI接口的省了那些步骤?谢谢大家

网友A:
带SPI接口的单片机与SPI接口器件可高速通讯

  不带硬件SPI模块的单片机与SPI器件通讯时只能采取模拟SPI总线方式,速度会下降很多。
  带SPI模块的单片机收发数据只需操作对应的寄存器即可完成。

网友B:
回LZ

自带SPI口的直接操作相关寄存器就行了,没有的要模拟SPI的时序,程序倒不复杂,不过想调通肯定要费点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