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问题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9-07):
这你都看不懂吗。。。

和C里一样,不过不知道是否合法。。。

网友B:
指令没见过

我只知道
mov r7, #200+55
或者
mov r7, #200-55
是可以的

你的指令没见过,用什么编译器可以通过啊?

网友C:
认真的回答

& 是与操作
》是右移操作
书上都有。。。。
汇编难道真的日暮途穷了。。

网友C:
转换成纯汇编如下:

mov a,#200
anl a,#0xff
mov r7,a

mov a,#200
rr  a       ;执行8次
....
mov r6,a

你那样写有点不伦不类,当然编译是能通过的。不过建议要么纯用汇编,要么纯写C

网友A:
5楼有点不对吧...

mov r7, #200 & 0xff
mov r6, #200 >> 8
其中200 & 0xff和200 >> 8是预先被汇编器算出来的
实际是
mov r7, #200
mov r6, #0
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