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I/O口输入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7-09-07):
假设置位P1.0口,而且P1.0脚没接负载,那么P1.0的电压一般是多少,假如提供给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5V的话。

网友A:
那要看是什么单片机了

举个例子:我记得AT89C2051的P1.0口是开漏的,如果没有上拉,怎么可能有5V

网友B:
0~5V...

可以自己测试一下,或看DATASHEET...

网友C:
89C2051只有P1.0和P1.1两个内部无上拉电阻的.

楼主:
用电表测试

我用的是89C51的单片机,用电表测试,置位P2的引脚,电压可达到3V左右,但置位P0.1,发现电压只有0.8V左右,连一只普通的9014三极管都驱动不了

网友B:
6楼: 用电表测试

如果没有接负载,就不对,应该是5V,有负载就与负载大小有关...

网友D:
那是当然的

因为P0口没有上拉电阻嘛

网友E(2008-06-05):
去看看结构

P0和其他3个口结构是不一样的   不需要上拉电阻就可以现实5V输出  驱动能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