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下图是pwm控制驱动电路,发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楼主(2007-09-09):
Q2的1管脚电平始终都是低电平,即使在pwm端直接接地也是一样,焊接了6块板子都是一样,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老大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明天就要用了,查了一天了,都没找到问题所在

我把Q2拿掉后Q3的1管脚处能够获得高电平,但是重新把新的bs170焊上后问题依旧,各位老大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圈圈,awey大虾,给看看吧,着急呀!!

网友A:
确保bs170没接错。

不上电。用万用表二极管档 量哈 bs170的1,3脚。

楼主:
不上电的情况下,1、3脚是什么状态??

网友B:
不可能的,看看引脚是否接错了

网友A:
有个反向二极管呀!

网友A:
你直接将1,3换哈试

楼主:
bs170的管脚图

楼主:
晕,各位老大,真的管脚搞反了,谢谢楼上的各位了!

我以前就用这个原理图做过pwm调速的板子,用的bs170都是dgs,元件上没有标出,但是跟资料上一样,这回买的bs170上面标志了sgd,跟资料上相反,当时只看资料,没有注意元器件表面的标志,犯了这么弱的错误,想当然的以为都是bs170管脚应该一样,郁闷呀,我的周末全毁在这个错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