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个东西?请问现在流行的全自己洗衣机是由什么控制的

楼主(2007-09-09):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的最简单应用

网友B:
见到的最复杂的洗衣机加入了一些简单的模糊控制

呵呵,到也不能算是LS所说的‘MCU最简单应用’

楼主:
请问怎么还用到了模糊控制呢?

     近来我也在做控制方面的东西.在做一个温度测量的.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来.用PID运算
   还有在洗衣机中为什么还要用到模糊控制呢?

网友C:
也就是一种算法

现在单片机(含ARM)的能力比过去大有提高,用什么算法问题已经不是关键了。

楼主:
是不是运算速度越快就不需要算法了啊?

是不是运算速度越快就不需要算法了啊!

网友D:
不知LS如何理解算法,程序就是算法的体现,不管复杂还是简

没有算法,计算机将一事无成。单片机就是一种特殊的、简单的计算机。

楼主:
我理解算法.但是用的很少

     我理解算法.但是我在做温度测量就不知道该用PID算**

网友E:
re:jack.king

看你的控制要达到什么效果,精度,实时性;而选择适当的算法。

网友C:
差不多吧

运算速度越快,对普通应用的算法要求就越低。过去我们绞尽脑汁想快速的算法来适应能力低下的单片机,现在如果遇到需要,就用高一级的单片机或者arm之类,这样可以少动很多脑筋:)
当然,有些应用场合,算法几乎决定一切,例如围棋程序,目前再快的计算机也不行,缺的就是好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