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调速器,没法调速......

楼主(2007-09-09):
    在做个直流电机调速器,原理图大致如下:
我在电机的地方接了个100W的电灯作为负载.当PWM信号到来时,电灯会亮.
但位无论PWM信号的占空比是多少输出到电灯的电压是一样的.PWM的频率
在250Hz ~~ 100Hz 范围里都试过了,还是没法改变输出电压.只要有PWM
脉冲到来电灯就会亮,无论点空比怎样变化都输出一样的电压值.

   请问应该怎样才可以做到电压可调输出?
   输出电压范围是:DC135 ~~ DC220  伏.

  谢谢!

网友A:
pwm直流电机调速器

www.dianyuan.diytrade.com

网友B:
"PWM的频率在250Hz ~~ 100Hz"

频率也要变吗?

网友C:
可控硅??? 可控硅怎么个PWM法?

而且还是
“PWM的频率在250Hz ~~ 100Hz ”

楼主:
请问频率应该是多少?

可控硅是不是不行的?

请说详细些?
谢谢.

网友D:
可控硅一经触发就导通

PWM白用了:)

网友E:
一楼所指的“PWM”

应当对应移相控制,如果用全控器件的PWM方法是不行的。看你的现象应该是触发角为0度,你改变的是触发脉冲下降沿的相位,而这个时候晶闸管是不能关断的,所以它的导通时间总是固定值,晶闸管实际上不可控,像个二极管。
正确的控制方法是:
在触发相位点发出触发脉冲的高电平,并调节这个上升沿的相位(时间),而不是在电源周波的过零点发出触发脉冲的高电平。

网友E:
补充一下

用晶闸管调速的话调频率是没有用的,只能调触发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