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便**。每次都写((U8 *)(&u16))[0]麻烦,也难记

楼主(2007-09-1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MSG_TYPE(u16)                        ((U8 *)(&u16))[0]
#define MSG_VALUE(u16)                        ((U8 *)(&u16))[1]

网友A:


网友B:
好处自己去体验一下...

网友C:
有些在实践中能加深印象

以前我是很多地方不理解,多编程后就发现了,有很多方法可以提高效率,这里也算是,呵呵

楼主:
再问

((U8 *)(&u16))[0]
((U8 *)(&u16))[1]
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D:
好像是MS3里面的.

((U8 *)(&u16))[0]取高8位
((U8 *)(&u16))[1]取低8位

网友E:
这么写是为了把一个定义为16位的数拆成两个8位的数。

网友F:
re:

((U8 *)(&u16))[0]取高8位
((U8 *)(&u16))[1]取低8位
----------------
要看是大端还是小端,决定是高低八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