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急!

楼主(2007-09-10):
我用单片机与PC串口相连,郁闷,不知大家有没碰到过这种问题,我已成功通过串口调试。但就是在自己电脑上,与其它电脑相连,PC就接收不到数据。特别是那些只有一个串口的电脑。
本人电脑上有COM1,COM2。都能测试通过。
单片机发送数据也没问题。

网友A:
波特率误差 或 电脑的接地问题?

网友B:
没遇到过~~~

楼主:
波特率为9600,还有串口线2-3,3-2,5-5

波特率为9600,还有串口线2-3,3-2,5-5,难道电脑的地线5都要改变

网友A:
电脑有没有接大地?

就是电脑电源插座内的保护地端有没有接大地?
因电脑的开关电源内有两个Y电容,使得电脑没接地时,整个电脑的“地”带电。

许多早期的民用建筑都没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