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几款片子,谢谢!!!

楼主(2007-09-10):
刚开始学,碰到了这么个题目:
使用单片机作为中心计算控制单元,对四路模拟信号同时采集处理,模拟信号的输入范围为0~5V,单路的采样频率为50kHz,要求功耗尽可能小。
应该怎么作?
是使用集成了AD的片子好还是不集成的好呀?使用采保的片子是不是会增加功耗呀?
因为是刚开始学习,对单片机还不是很熟悉,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msp430.基本不用考虑功耗

网友B:
430应该可以了,LZ的速度要求不高

楼主:
啃两天430的资料,还有点问题

啃两天430的资料,还是有问题:
430的ADC作不到4通道同步采保转换呀?
还有430的转换速率是怎么算的呀?
如果要外接采保的话,能否推荐一款功耗较低的采保片子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