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OE拨号失败,提示错误678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9-11):
一般是数据不能正确到达对方,检查相关链路

楼主:
是不是需要我的电脑接个adsl才行啊?

pppoe服务器就在我的电脑上,同时我有用这台电脑拨号,没有外接adsl

网友B:
不用MODEN,检查你服务器的设置

ROUTEROS架设PPPOE服务器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7-05-10 04:35:46 / 个人分类:路由学习

查看( 125 ) / 评论( 0 ) / 评分( 0 / 0 )
ROUTEROS架设PPPOE服务器

routeros主机设置好后,我们可以来做一个 PPPoE 服务器了,很简单,来吧!

一、创建 PPPoE server
a、进入winbox,点击 主菜单 最上面的 “Inte***ces”,在弹出的“Inte***ce list”对话框中依次点击“settings”-“PPPoE Server”

b、这时弹出“PPPoE Server list”对话框,点击左边的“+”号,在
“Inte***ce”选项里选择 内网网卡,选中 “One session Per Host”,按 OK。

二、创建 IP 地址池
a、点击 主菜单 中的 “IP - Pool”

b、点击“+”号,在出现的对话框中 输入 name,如“PPPoE”,adress,如“192.168.2.1-192.168.2.254”。按 OK 。

三、为刚创建的 IP 地址池 建立路由。
a、选择 主菜单 中的“IP - Firewall”,在出现的”Firewall“对话框中,点击“Source NAT”选项卡,点击“+”号,弹出“Src.NAT Rule” 对话框,点击“General”选项卡,在“Src.Adress”中输入 IP地址池的网络号和掩码,如: 192.168.2.0,掩码为 24。
b、点击“Action”选项卡,和以前一样,在“Action”选项中选择“masquerade”,按 OK。

四、建立 用户 和 用户限制。
a、点击 主菜单 下面的 “PPP”,在出现的对话框中,点击“Profiles”选项卡,双击下面前面有“*”号的默认设置,弹出“PPP Profile”对话框,点击“General”选项卡,
在 name 里输入 名称,随便。local address 和 remote address中要选择刚才在 IP Pool 里建立的 地址池。DNS Server 中输入DNS 服务器地址,按右边的“...”号可以多增加几个。

b、然后按“limit”选项卡,做带宽设定

里面的 Tx Bit Rate 和 Rx Bit Rate 分别是下行和上行的带宽,根据需要设置,1024000就是1M。
选中 Only One 和 Change TCP MSS,按 OK。

没时间写详细的,转下帖子给大家,客户机设置成PPOE拨号上网可以防止一定的ARP欺骗,主要是针对客户机的可以防止。

c、点击 主菜单 下面的 “PPP”,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Secrets”,并点击左边的“+”号,弹出 “New PPP Secret”对话框,
分别输入 name(用户名),Password(密码)
service 中选择“pppoe”,按 OK。
注:在此可以增加更多用户。

好了,现在只要 客户端 连在局域网上,不要设置IP,或者随便怎么设置 IP,都可以通过PPPoE拨号上网了。同时,只有在 ARP list 里进行了 MAC-IP 绑定的电脑不用拨号,开机就可以上网,呵呵。

网友B:
用windows 2003架设pppoe服务器

用windows 2003架设pppoe服务器

作者:zzx 来源:  加入时间:2007-8-6 11:36:30 点击: 279

1,下载并安装RASPPPOR,装完RASPPPOR以后,会在网卡的属性里看见PPPOE协议已经安装。(如何安装RASPPPOR,在本地连接>属性>常规>安装>协议>添加>从磁盘安装  然后一路继续即可完成安装.
2,新建连接向导,选择高级连接

3、选择传入的连接。

选择连接的设备,注意:如果你不装PPPOE协议,这里是看不到网卡的~~知道RASPPPOE的好处了吧?

5、选择不允许虚拟连接,这个跟***没什么关系。

6、选择允许PPPOE拨入的账号,123是我事先设好的,添加账号不用我说了吧?地球人都知道。

7、设置IP地址~~这里我做得比较简单,只为教学。实际上可以配合DHPC服务来做的。只是由于时间关系。

9、验证。PPPOE拨号大家都会把,我就不讲了。只给个服务器上客户拨入成功后的结果给大家看。

注意:这个验证的PPPOR拨号~~~是服务器、客户机在同一个VLAN里面完成的~~因为PPPOE请求是二层广播。如何在三层交换里面推广PPPOR服务,还要请大家讨论。(如果要在大型网络里面推广,不可能要我在每一个VLAN都放一个PPPOE服务器吧?)

楼主:
楼上兄你好

我是按照你上面这个贴子装的raspppoe服务器

网友C:
技术帖子~~

网友A:
如果是电话线接入要接告诉猫

楼主:
好用了

需要用另一台电脑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