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控制网卡芯片实现网络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2007-09-11):
本人做了一块电路板,MCU控制网卡芯片,软件做了ARP、IP、UDP协议和网卡芯片的驱动程序,在公司的局域网内能够通信(向网内任何一台PC发送ARP请求包都能够收到正确的ARP应答包),但是不能实现局域网外的其它互联网设备通信,好像路由器根本没有转发我的数据包,请问有经验的朋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我在发送ARP请求包时,目的IP地址、源IP地址和子网掩码进行运算(dest_ipaddr^source_ipaddr)&subnet_mark),如果结果是0则说明两个设备在同一个网上,那么就把目的物理地址设置为广播地址并发送出去;如果计算结果不是0,则说明两个设备不在同一个网上,那么把目的物理地址设置为路由器物理地址并把数据包发送出去。这样做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这个就涉及到 DNS 和 网关了

网友B:
网上那么的关于MCU上网的方案,买一个,得到技术支持,就

    网上那么的关于MCU上网的方案,买一个,得到技术支持,就行了。自己做的了解Internet、TCP/IP协议、交换机/路由器的一些关于网络方面的知识。学习还可以,做项目太慢了、也不划算。
    广告:本人有《单片机的TCP/IP协议栈开发包》,支持arp、ip、udp、tcp,dhcp等协议,可以跨越网关。欢迎联系:MSN,cai_fdm@hotmail.com。

网友C:
跨网关访问不需要ARP协议——

直接把需要发送的MAC地址改为路由器地址,IP地址不变

网友D:
4楼的,网关的mac还是需要用arp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