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如何做负载短路保护?

楼主(2007-09-11):
比如带一电机,堵转
又或正常电流十A,负载短路该如何保护?
用自恢复保险不行哦
请教大家

楼主:
补充-

也别取样电阻,那负载也就0.3欧。

网友A:
mosfet 的RdsOn 可以做取样电阻啊

网友B:
IGBT的驱动模块里是这样判断的,

当栅极控制信号来的时候测量发射极和集电极之间的电压差,正常的话因为此时管子导通,电压差肯定很低,如果过流,压差会增大很多,用这个特点判断即可。

网友B:
有些驱动模块还可以在自动限制dV/dT的情况下降低栅极驱动电

以安全关断管子,同时用光隔送出开关量过流信号。

网友C:
呵呵,要是我偏偏就要整个取样电阻,

或者用3楼提供的方法,IR有出一款带这个检测功能的mosfet驱动IC,型号忘记了,可到其网站去查。 4楼提供的方法与3楼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