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求救

楼主(2007-09-13):
我用的是P87C522这个单片机 不知道为什么烧录的时候可以烧录bin文件 却不能烧录hex文件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是不是烧录hex文件的时候哪里还要注意什么啊 ?

网友A:
Hex文件和Bin文件本质上没区别

  Hex文件烧录前要转换成Bin文件。

楼主:
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要转换啊?
是不是这个单片机不支持啊
不过 我用其他的单片机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B:
RE:

烧录的时候可以烧录bin文件 却不能烧录hex文件估计是你的烧写器不支持HEX文件,你是用什么烧写器的?

网友C:
应该是烧写器不支持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用的是希尔特的SUPPER9000U 不晓得支持不
问了厂家 也不是很明白
另外在烧写hex文件的时候  还要注意偏移地址吗?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的最小偏移地址是0x00啊
怎么都烧不进去 郁闷!

网友D:
没用过你说的编程器

估计是设置或选择问题,一般的编程器都支持HEX文件,像mplab好像不生成bin文件,只生成HEX文件,你把编程器的载入文件格式设成HEX的估计就行,以前见过润飞的编程器好像可以选择BIN文件和HEX文件,其中HEX文件好像还有差别:intel HEX的是主流,还有摩托罗拉的HEX格式(这两种好像区别在高字节在前在后),好像还有其他的格式

楼主:
谢谢

现在头都大了
实在不可以 只有把hex再转成bin格式咯 555555

网友E:
转换一下也很方便啊

不哭不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