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哥有没有功能和引脚与AT89C52相同,但是

楼主(2007-09-13):
程序和数据空间都比AT89C52大的单片机呢?如果有的话给我推荐一下好吗?

网友A:
89c58 -- ROM 32k RAM 1K

                                               http://www.zymcu.com/Atmel_file/atmel04.htm

ATMEL8051系列单片机主要特性列表 (七)
型号/特性TS80C52X2TS80C54X2TS80C58X2TS83C25G2DTS83C51RB2TS83C51RC2TS83C51RD2
程序存储器8k 掩膜16k 掩膜32k 掩膜16k 掩膜32k 掩膜64k 掩膜
数据存储器2561k256
工作频率(MHz)602460
定时/计数器3
UART通道1
A/D转换器
WDT yes
SPI yes
ISP
工作电压(V)2.7-5.5
封装形式PDIL,PLC,VQFPPDIP,PLCC,VQFP
ATMEL8051系列单片机主要特性列表 (八)
型号/特性TS87251G2DTS87C51RB2TS87C51RC2TS87C51RD2TS87C52X2TS87C54X2TS87C58X2
程序存储器32k OTP16k OTP32k OTP64k OTP8k OTP16k OTP32k OTP
数据存储器1k256
工作频率(MHz)16604060
定时/计数器3
UART通道1
A/D转换器
WDTyes yes
SPIyes
ISP
工作电压(V)2.7-5.5
封装形式PDIP,PLCC,VQFP
    [返回上一页]

网友B:
AT89C55->20K FLASH...

网友C:
这种现在好像比较多

制造铁电存贮器的那样也有,周立功在推广,可以上它的网站看看

网友D:
很多了,stc,winbond....

网友E:
数据空间最大是也许是NXP公司的P89C669

  印象中不是32K就是8K,真让富人受用了,俺穷苦老百姓用不起。

网友B:
数据片内64K都有...

楼主:
给说出几个具体的名字好不好阿,各位大虾?

一定要和AT89C52兼容

网友F:
AT89C51ED2/RD2/RB2

  后面的一种便宜

楼主:
这种是否时钟频率比AT89村2高啊

网友G:
AT的不便宜吧?推荐STC的

256+1024的RAM够用不?
够用就看这有价格表:
http://www.mcu-memory.com/quote-price/stc-mcu-price-public-quot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