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网卡芯片实现网络通信,如何跨越网关?

楼主(2007-09-14):
在发送数据包的时候,根据目的IP和MCU系统IP及子网掩码,判断目的IP地址是否和MCU系统在同一个网络上,如果在同一个网
络上,则把数据包发送给目的MAC地址或广播MAC地址;如果不在同一个网络上,则把数据包发给路由器(路由器MAC地址);
这样能够跨越网关吗?

网友A:
发送的时候

arp或自动检查arp表,如果没有缓冲目标ip对应的MAC地址,arp会主动请求上次网关去查询目标ip的MAC地址。最终网关会返回它的MAC地址,然后udp等传输层协议就可以运行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一切还得靠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