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的稳压管用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9-18):
dd

起保护三极管的作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尤其如果三极管是做为功率管的时候

网友C:
降压用的

网友D:
可能是保护电源

个人以为,也可能是为了保护DC电源(然后不会肯德**)。
毕竟这个是负载管,功率不会太小;而且他用的是PNP晶体管,估计是因为前级控制电路没必要隔离,那么DC电压也不会很高……

网友E:
短路保护是通过限流电阻的负反馈实现,

稳压管的稳压值大过外接电源电压且小于三极管射-集击穿电压,用于防止感应电压击穿三极管,在工控等恶劣环境里这非常重要。

楼主:
ocon

受教了!

网友F:
稳压管的用途

当负载是感性负载时,三极管关断时会产生自感高压,稳压管用于此电压的吸收,与在负载上并联二极管作用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