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同志赐教interrupt 1 using 0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7-09-19):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TH0=(65536-50000)/256;  //对TH0 TL0赋值
TL0=(65536-50000)%256;  //重装计数初值
tcnt++;                  //每过250ust tcnt加一
if(tcnt==20)             //计满20次(1秒)时
  {
    tcnt=0;              //重新再计
    sec++;
    write=1;             //1秒写一次24C08
    if(sec==100)         //定时100秒,在从零开始计时
      {
      sec=0;
      }
  }
}

网友A:
1是1号中断(定时器),0是0组寄存器

网友B:
中断1使用0...

楼主:
但是头文件里怎么没有定义呢?

我猜也是
但是头文件里怎么没有定义呢?

网友C:
这么写是错误的

可以是using 1....,就是不能加using 0

楼主:
程序如下请指教!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bsacc.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 0x7f,0x6f,};
unsigned char sec;        //定义计数值,每过1秒,sec加1
unsigned int tcnt;        //定时中断次数
bit  write=0;             //写24C08的标志;
sbit gewei=P2^0;          //个位选通定义
sbit shiwei=P2^1;         //十位选通定义
/////////24C08读写驱动程序////////////////////
sbit scl=P3^4;  //24c08 SCL
sbit sda=P3^5;  //24c08 SDA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int i;
  for(i=0;i<x;i++);
  ;}
void flash()
{  ;  ; }
void x24c08_init()  //24c08初始化子程序
 {scl=1; flash(); sda=1; flash();}
void start()        //启动I2C总线
{sda=1; flash(); scl=1; flash(); sda=0; flash(); scl=0; flash();}
void stop()         //停止I2C总线
{sda=0; flash(); scl=1; flash(); sda=1; flash();}
void writex(unsigned char j)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j;
   for (i=0;i<8;i++)
   {temp=temp<<1; scl=0; flash(); sda=CY; flash(); scl=1; flash();}
   scl=0; flash(); sda=1; flash();
}
unsigned char readx()   //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j,k=0;
   scl=0; flash(); sda=1;
   for (i=0;i<8;i++)
   {  flash(); scl=1; flash();
      if (sda==1) j=1;
      else j=0;
      k=(k<<1)|j;
      scl=0;}
   flash(); return(k);
}
void clock()         //I2C总线时钟
{
   unsigned char i=0;
   scl=1; flash();
   while ((sda==1)&&(i<255))i++;
   scl=0; flash();
}
////////从24c02的地址address中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x24c08_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start(); writex(0xa0);
   clock(); writex(address);
   clock(); start();
   writex(0xa1); clock();
   i=readx(); stop();
   delay1(10);
   return(i);
}
//////向24c02的address地址中写入一字节数据info/////
void x24c08_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info)
{
   EA=0;
   start(); writex(0xa0);
   clock(); writex(address);
   clock(); writex(info);
   clock(); stop();
   EA=1;
   delay1(50);
}
/////////////24C08读写驱动程序完/////////////////////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c)     //延时程序
{
    while( tc != 0 )
       {unsigned int i;
        for(i=0; i<100; i++);
        tc--;}
}
void LED()                  //LED显示函数
{
   shiwei=0; P0=table[sec/10]; Delay(8); shiwei=1;
   gewei=0;  P0=table[sec%10]; Delay(5); gewei=1;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TH0=(65536-50000)/256; //对TH0 TL0赋值
TL0=(65536-50000)%256; //重装计数初值
tcnt++;        //每过250ust tcnt加一
if(tcnt==20)  //计满20次(1秒)时
  {
    tcnt=0;   //重新再计
    sec++;
    write=1;  //1秒写一次24C08
    if(sec==100) //定时100秒,在从零开始计时
      {sec=0;}
  }
}
void main(void)

TMOD=0x01;  //定时器工作在方式1
ET0=1;  EA=1;
x24c08_init();        //初始化24C08
sec=x24c08_read(2);//读出保存的数据赋于sec
TH0=(65536-50000)/256; //对TH0 TL0赋值
TL0=(65536-50000)%256; //使定时器0.05秒中断一次
TR0=1;           //开始计时
 while(1)
  {
     LED();
    if(write==1) //判断计时器是否计时一秒
    {
     write=0;              //清零
     x24c08_write(2,sec);  //在24c08的地址2中写入数据sec
    }
   }
}

楼主:
interrupt 1 using 0

interrupt 1 using 0
我看了一个上午还不明白????????????

《利用24C08 断电以后存储的数据不消失的特点,可以做一个断电保护装置。
首先利用单片机做一个0-99 秒的自动计时器。然后随机关断电源,在通电以
后计时器接着断电前的状态继续计时〉

楼主:
看反汇编里也没有啊??

C:0x0116    AD0A     MOV      R5,sec(0x0A)
C:0x0118    7F02     MOV      R7,#0x02
C:0x011A    1201CB   LCALL    x24c08_write(C:01CB)
   185:         }
C:0x011D    80EF     SJMP     C:010E
    69: unsigned char readx()   //读一个字节
    70: {
    71:    unsigned char i,j,k=0;
C:0x011F    E4       CLR      A
C:0x0120    FE       MOV      R6,A
    72:    scl=0;
C:0x0121    C2B4     CLR      scl(0xB0.4)
    73:    flash();

楼主:
8楼是发错了!反汇编如下

C:0x00C7    22       RET
   152: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153: {
C:0x00C8    C0E0     PUSH     ACC(0xE0)
C:0x00CA    C0D0     PUSH     PSW(0xD0)
   154: TH0=(65536-50000)/256;  //对TH0 TL0赋值
C:0x00CC    758C3C   MOV      TH0(0x8C),#0x3C
   155: TL0=(65536-50000)%256;  //重装计数初值

楼主:
终于找到了!不知对不对,奇怪C书上好想没有那么写的吧?

 终于找到了!不知对不对,奇怪C书上好想没有那么写的吧?

C51中断处理过程

  C51编译器支持在C源程序中直接开发中断过程,因此减轻了使用汇编语言的繁琐工作,提高了开发效率。中断服务函数的完整语法如下:

  void 函数名(void)[模式]
  [再入]interrupt n [using r]

  其中n(0~31)代表中断号。C51编译器允许32个中断,具体使用哪个中断由80C51系列的芯片决定。r(0~3)代表第r组寄存器。在调用中断函数时,要求中断过程调用的函数所使用的寄存器组必须与其相同。"再入"用于说明中断处理函数有无"再入"能力。C51编译器及其对C语言的扩充允许编程者对中断所有方面的控制和寄存器组的使用。这种支持能使编程者创建高效的中断服务程序,用户只须在C语言下关心中断和必要的寄存器组切换操作。

网友D:
这个在keil的帮助手册里面有讲。

这个是keil所特有的,普通的C没有。

网友B:
不懂就不要写using n...

楼主:
还是OO好人,有些人只会打击人家。以后自己也会受打击的

还是OO好人,有些人只会打击人家。以后自己也会受打击的
还是OO好人,有些人只会打击人家。以后自己也会受打击的

网友B:
真心话"不懂就不要写using n..."

否则程序乱了还不知是什么回事...

网友E:
有点小明白了

前几天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小弟当时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F:
呵呵,一看就是新手

精神可佳,但是从你问的问题和问问题的方式来看,基础还是不行。。

网友G:
楼主误会了

13楼ayb_ice是好意,没有讽刺你的意思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