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数据格式为啥是ASCii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9-20):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ASCII

一种标准而已。

网友B:
通讯数据格式不一定是ASCii码

是你的数据接收端解析协议用的是ASCII协议
就像telnet一样

楼主:
哦,还有。。

我想知道用ASCii值有什么好处了?

我觉的它用1个ASCii值传递一个信息有点浪费,毕竟一个8位数据能表示好多信息了

不解。。。

网友C:
ASCii值有什么好处

这是个标准协议(你高兴与它反着写也行,但不叫ASCII),没有标准估计键盘的通用性就一般了。
还有这个标准可以产生256种符号,数字及控制符。
要你定义的8bit就只能是专用协议了。

网友D:
ASCII码可以直接在字符终端上显示。

网友E:
LZ 通讯协议

LZ也可以选择2进制格式进行通讯。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么

自己弄的系统比如双MCU之间传递信息,如果定义自己的协议虽然灵活,但是其中任何一个若要与别的系统通信就必须有新的协议

就是说如果不需要考虑通用性,自己定义比较好,要通用,使用ASCii比较好,这样对么?

(谢谢各位的讲解)

网友F:
通讯协议只是编码吗?

使用ASCII也不见得就能通用,构成通讯协议的还有其它要素

网友G:
re

ascii只是一种编码,跟协议没关系呀

网友H:
ASCII码同步容易

网友I:
协议是协议,编码是编码

当然协议里包含编码的定义.ASCII码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在字符终端上显示。

楼主:
是不是这样

协议是告诉硬件数据该怎么传
编码协议是告诉程序怎么解析数据

ASCii编码有明显的统一的编码协议,而自己定义的数据格式只在其协议下有效,当与不同机器通信采用用户定义的不同数据格式时,需要用相应的编码协议进行解析

对不?

网友J:
ascii

最大好处是可以直接显示

网友K:
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