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鸭他们是怎么做的?

楼主(2007-09-2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东西天生不大适合自己一个人玩

估计研究这个的比较少吧。我还没手工焊接过BGA呢,哪天有机会来尝试一下。

楼主:
兄弟因为做手机,天天跟

网友B:
dd

这玩意用手搞难啊

楼主:
兄弟因为做手机,天天跟BGA打交道,又天天要手工焊接BGA

不得已之下研究芯片的结构,根据其原理想出了一套比较合理的测试方法,从04年用到现在,非常好用,有一次去手机生产厂,跟一个维修的交流,对方居然知道这个方法,他是从实验中摸索出来的,觉得这个人很不错,就招到我公司来了。

网友C:
那LZ说出来听听,愿闻其详。

楼主:
结果只是一句话,关键是让大家考虑一下先

以前没做手机前,想着手工焊接BGA(100脚以上)基本上不可能,搞了手机之后发现焊接BGA是件家常便饭。
没有手工BGA植球前想着BGA手工植锡球简直是天方夜谈,但有一天别人跟我说这是可能的,还真的傻眼了,现在我们也手工BGA植球着。

现在我们买了回流焊接机,自己刷锡浆。

真是“就怕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D:
说啊!别吊人胃口,不爽。

楼主:
那就说了

答案明天说吧,应该有人知道的。

说这个答案前,先说一下一个现象

很多芯片,比如MCU,CPLD等数字芯片,一般都注明芯片的IO口,或者别的脚,的极限电压如下:
Vdd + 0.3V (最大)
Vss - 0.3V (最小)

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D:
怎么检查?

怎么植锡球,怎么焊接,看过介绍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检查焊接的质量,听说要搞个x光机检查设备,所以一直不敢用BGA封装的芯片。

网友E:
会不会是加电压到每一个管脚与地之间

  这测试电压恒流,高压也能测出问题来,不行,还得去Google 一把。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利用引脚对电源和地上面的体二极管或者钳位

我以前也用这个方法来判断芯片是否有焊接问题。

但是这也只能做为一个粗略的判断,有些引脚也无法测量出来,此外也受电路板上其它元件的影响。
另外,同时多个接地引脚,接电源引脚并联时,如何判断每个都可靠连接好了?

网友E:
网上找了个,讲得还不错,贴上!

BGA检测方法的探讨

目前市场上出现的BGA封装类型主要有:PBGA(塑料BGA)、CBGA(陶瓷BGA)及TBGA(载带BGA)。封装工艺中所要求的主要性能有:封装组件的可*性;与PCB的热匹配性能;焊球的共面性;对热、湿气的敏感性;是否能通过封装体边缘对准,以及加工的经济性能。需指出的是,BGA基板上的焊球不论是通过高温焊球(90Pb/10Sn)转换,还是采用球射工艺形成,焊球都有可能掉下丢失,或者成型过大、过小,或者发生焊球连、缺损等情况。因此,需要对BGA焊接后质量情况的一些指标进行检测控制。

目前常用的BGA检测技术有电测试、边界扫描及X射线检测。

1)电测试。 传统的电测试是查找开路与短路缺陷的主要方法。其唯一目的是在板的预制点进行实际的电连接,这样便可以撮合一个使信号流入测试板、数据流入ATE的接口。如果印制电路板有足够的空间设定测试点,系统就能快速、有效地查找到开路、短路及故障元件。系统也可检查元件的功能。测试仪器一般由微机控制,检测不同PCB时,需要相应的针床和软件。对于不同的测试功能,该仪器可提供相应工作单元来进行检测。例如,测试二极管、三极管时用直流电平单元;测试电容、电感时用交流单元;而测试低数值电容及电感、高阻值电阻时用高频信号单元。

2)边界扫描检测 。边界扫描技术解决了一些与复杂元件及封装密度有关的搜寻问题。采用边界扫描技术,每一个IC元件设计有一系列寄存器,将功能线路与检测线路分离开,并记录通过元件的检测数据。测试通路检查IC元件上每一个焊接点的开路、短路情况。基于边界扫描设计的检测端口,通过边缘连接器给每一个焊点提供一条通路,从而免除全节点查找的需要。电测试与边界扫描检测都主要用以测试电性能,却不能较好检测焊接的质量。为提高并保证生产过程的质量,必须找寻其它方法来检测焊接质量,尤其是不可见焊点的质量。

3)X射线测试。 有效检测不可见焊点质量的方法是X射线检测。该检测方法基于X射线不能象透过铜、硅等材料一样透过焊料的思想。换言之,X射线透视图可显示焊接厚度、形状及质量的密度分布。厚度与形状不仅是反映长期结构质量的指标,在测定开路、短路缺陷及焊接不足方面,也是很好的指标。此技术有助于收集量化的过程参数,这些补充数据有助于降低新产品开发费用,缩短投放市场的时间。

自动X射线分层系统使用了三维剖面技术。该系统能检测单面或双面表面贴装电路板,而没有传统的X射线系统的局限性。系统通过软件定义了所要检查焊点的面积和高度,把焊点剖成不同的截面,从而为全部检测建立完整的剖面图。

目前已有两种检测焊接质量的自动测试系统上市:传输X射线测试系统与断面X射线自动测试系统。传输X射线测试系统源于X射线束沿通路复合吸收的特性。对SMT的某些焊接,如单面PCB上的J型引线与微间距QFP,传输X射线系统是测定焊接质量最好的办法,但它却不能区分垂直重叠的特征。因此,在传输X射线透视图中,BGA元件的焊缝被其引线的焊球遮蔽。对于RF屏蔽之下的双面密集型PCB及元器件的不可见焊接,也存在这类问题。

断面X射线自动测试系统克服了传输X射线测试系统的众多问题。它设计了一个聚焦断面,并通过上下平面散焦的方法,将PC的水平区域分开。该系统的成功在于只需较短的测试开发时间,就能准确检查焊接点。但断面X射线测试系统提供了一种非破坏性的测试方法,可检测所有类型的焊接质量,并获得有价值的调整装配工艺信息。

④选择合适的X射线检测系统

选择适合实际生产应用的、有较高性能价格比的X射线检测系统以满足控制需求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最近较新出现的超高分辨率X射线系统在检测分析缺陷方面已达微米水平,为生产线上发现较隐蔽的质量问题(包括焊接缺陷)提供了较全面的、比较省时的解决方案。在决定购买检测X射线系统之前,一定要了解系统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方面及所要达到的功能,以便于确定系统所需的最小分辨率,与此同时也就决定了所要购置的系统的大致价格。当然,设备的放置、人员的配置等因素也要在选购时通盘考虑。

BGA的返修

由于BGA封装形式与传统的表面元件不同,其引脚分布在元件体底部,所以BGA的维修方式也不同于传统的表面元件。

BGA返修工艺主要包括以下几步:

1.电路板,芯片预热
2.拆除芯片
3.清洁焊盘
4.涂焊锡膏,助焊剂
5.贴片
6.热风回流焊

1)电路板,芯片预热的主要目的是将潮气去除,如果电路板和芯片的潮气很小(如芯片刚拆封),这一步可以免除。

2)拆除的芯片如果不打算重新使用,而且电路板可承受高温,拆除芯片可采用较高的温度(较短的加热周期)。 3)清洁焊盘主要是将拆除芯片后留在PCB表面的助焊剂,焊锡膏清理掉,必须使用符合要求的清洁剂。为了保证BGA的焊接可*性,一般不能使用焊盘上旧的残留焊锡膏,必须将旧的焊锡膏清除掉,除非芯片上重新形成BGA焊锡球。由于BGA芯片体积小,特别是CSP芯片体积更小,清洁焊盘比较困难。所以在返修CSP芯片时,如果CSP的周围空间很小,就需使用非清洗焊剂。

4)在PCB上涂焊锡膏对于BGA的返修结果有重要影响。为了准确均匀方便地涂焊锡膏,美国OK集团提供MS-1微型焊锡膏印板系统。通过选用与芯片相符的模板,可以很方便地将焊锡膏涂在电路板上。选择模板时,应注意BGA芯片会比CBGA芯片的模板厚度薄,因为它们所需要的焊锡膏量不同。用OK集团的BGA3000设备或MP-2000微型光学对中系统可以方便地检验焊锡膏是否涂的均匀。处理CSP芯片,有3种焊锡膏可以选择,RMA焊锡膏,非清洗焊锡膏,水剂焊锡膏。使用RMA焊锡膏,回流时间可略长些;使用非清洗焊锡膏,回流温度应选的低些。

5)贴片的主要目的是使BGA芯片上的每一个焊锡球与PCB上每一个对应的焊点对正。由于BGA芯片的焊点位于肉眼不能观测到的部位,所以必须使用专门的设备来对中。OK集团制造的BGA3000和MP-2000设备可以精确地完成这些任务。

6)热风回流焊是整个返修工艺的关键。其中有几个问题比较重要:

芯片返修回流焊的曲线应当与芯片的原始焊接曲线接近,使用OK集团的BGA3000可以保证作到这点。它的热风回流焊曲线可分成四个区间:预热区,加热区,回流区,冷却区。四个区间的温度、时间参数可以分别设定,通过与计算机连接,可以将这些程序存储和随时调用。

在回流焊过程中要正确选择个区的加热温度和时间,同时应注意升温的速度。一般在100℃以前,最大的升温速度不超过6℃/秒,100℃以后最大的升温速度不超过3℃/秒;在冷却区,最大的冷却速度不超过6℃/秒。因为过高的升温和降温速度有可能损坏PCB和芯片,这种损坏有时是肉眼不能观察到的。OK集团的BGA返修设备可以利用计算机方便地对此进行选择。不同的芯片,不同的焊锡膏,应选择不同的加热温度和时间。如CBGA芯片的回流温度应高于PBGA的回流温度,90Pb/10Sn应较73Pb/Sn焊锡膏选用更高的回流温度。

热风回流焊中,PCB板的底部必须能够加热。这种加热的目的有两个:避免由于PCB板的单面受热而产生翘曲和变形,使焊锡膏溶化的时间缩短。对大尺寸板返修BGA,这种底部加热尤其重要。OK集团的BGA返修设备的底部加热有两种:一种是热风加热,一种是红外加热。热风加热的优点是加热均匀,一般返修工艺建议采用这种加热。红外加热的优点是温度升高快,但缺点是PCB受热不均匀。

要选择好的热风回流喷嘴。热风回流喷嘴属于非接触式加热,加热时依*高温空气流使BGA芯片上的各焊点的焊锡同时溶化。美国OK集团首先发明这种喷嘴,它将BGA元件密封,保证在整个回流过程中有稳定的温度环境,同时可保护相邻元件不被对流热空气加热损坏。

网友F:
根据每个脚对地的反向保护二极管来测试?

可以测出外围元件到BGA下的连接正不正常

网友D:
你这个也太专业了吧?不适合维修点和小企业

楼主:
是采用测量保护二极管的做法来做

毕竟用一个万用表即可了,不可能全部测量,不然人家这个X光机就没什么意义了。

若一块板子,先焊BGA,这样测试基本上可以全部测完,也可以均匀采样一半的脚位,基本上可以知道焊接的情况了。

网友G:
很有收获

楼主:
买了一套焊接台

因为公司目前小的实验比较多,都是BGA的,基本上都是S3C2440为主,若把这些板子放到工厂去贴片,成本很高,并且物料费用,人工费用都很高。

想了很长时间,买了一套回流焊接机(3700元),一个涮钢网的架子(200元),一盒锡浆(140,小日本的)。昨天焊了一块板子,还不错,效果跟工厂的差不多,并且以为焊接一个BGA,可以把温度调高一些保证质量。

目前就差一个环节,放BGA这个工作很难做,用手工对准很难,容易出问题。今天想到做一套通用夹具,可以放置BGA到板子上,这样子整个焊接流程就搞定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这个系统整个成本在5K以内,一般让工厂贴一次也要2~3K差不多吧,经常BGA焊接的,可以采用这个方法。

网友F:
呵呵,还是偶一猜就准啊

其他的也太不会动脑筋了吧?

lldwsw ,你是开工厂的?

网友H:
休息时刻……

楼主:
不会想着我开工厂吧,若开工厂还需要这个东西吗?

手机设计,RFID,主业

网友H:
你搞手机设计,俺就问这个……

哪个机子双卡双待质量好点?

楼主:
这个很难说的,对于国产机,纯粹是运气

国产机子,很难说那一款是好的,目前我们正在做双卡双待的手机,从我们测试市场上的机子来看,问题都挺多的。

国产手机一般的说模具结构问题比较大些,为了迎合国人对外形的喜好而不顾信号等问题。
还有一个致命的软胁就是生产焊接问题,往往用几个月坏的都是焊接问题,因为国内的生产工艺比较差,对于0.5mm以下间距的BGA不良率很高,就算是0.6mm间距的BGA,焊接的一次通过率也在97%差不多,比如MTK6226平台,往往有一个脚M17,焊接不良,导致自充电,出现USB现象,而这个跟焊接工艺直接相关,目前是困挠手机生产企业的一个大问题。生产中不良率在1%附近,而3个月出问题可以达到3%,甚至更多。

做手机是做产品,就算是1%的问题机子,都是头疼的问题,我因为这个问题天天被老板骂。而这个问题又很难解决,因为提高焊接温度,可能会导致其他塑料件融化等别的问题,还不能保证能够解决问题(别的公司做过实验)。

希望各位做技术的朋友,若做的好了,一定要做一下产品,这个更能锻炼人。

网友I:


楼主:
nokia手机

nokia的结构设计的很坚实,并不追求时尚,而是以质量为根本,比如nokia往往出直板机,一般直板机是最容易设计,质量相对好一些,因为没有转轴,不会出现FPC等断裂等现象。
但直板机不好看,造型单一是缺点。

这个靠nokia的品牌来弥补了。

还有就是焊接质量问题,nokia的焊接质量很好,因为他的出货量很大很大,一款项目可以拿10万台机子做焊接测试,直到获得一个最好的焊接效果。而绝大部分的国产厂家,焊接设备本来就不好,一款机子出货量可能就只有10万台,让他怎么去做实验,能拿100台做实验就不错了。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一般的手机厂往往没有自己的焊接设备,都去专业手机加工厂焊接,而这些专业的手机加工厂设备毕竟也不可能很好,焊接调试经验多的工人也不多,加上线上员工的素质不可能很高,还要加上他们一般焊接的时候,焊接曲线往往是经验值,而不是这款手机的最佳值,他们一般都追求不要出大问题,保守,这个也是事实,因为他们负不起这个责任,因为一旦改了值,出了问题将导致几百万的损失,没人原意承担。

网友G:
很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