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这样的串口调试工具?

楼主(2007-09-21):
(无正文)

网友A:
拿示波器看看就行

网友B:
可以自己写一个..

我以前好象写过一个,不过不知道扔哪去了。.

网友C:
最好自己写专用的.调试工具不可能满足一切.

网友D:
复制到EXCEL里再处理吧

网友E:
好像有

以前的同事用过,但是不知道他哪来的

网友F:
一般来说需要自己编的

网友G:
前段时间搞过一个

用VC++写的,
不过下面的数据是打了包的,所以,不适合通用的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