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07-09-21):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应该用volitate类型?

用反汇编看看,可能某变量被优化掉了。

网友B:
几个问题

1:unsigned char timecout; if(timecout==400)
//8位无符号数是0~255,到不了400,
2:P0口是双向口,一般不用它做IO,人家是做总线的身板。
3:“定时400次后关闭定时器”你这样只能听到非常短的一声。不知道你后面接的是喇叭还是蜂鸣器。这两个控制不一样。
4:“用汇编试可以”把代码贴出来吧。还有电路图。我怀疑你汇编和这不一样。

网友A:
其实这种问题要调试器跟踪一遍,很容易找出问题

单片机的仿真器很便宜,不会连这个都没有吧?

网友C:
ok

P0做IO没什么特别,加个上拉电阻就可以

网友D:
估计是时间大短

  区区400次中断,片刻完成,建议不退出机制,让其狂叫不止,搞响之后再找毛病。
  要注意发声的频率在可听范围,最好是1K,小嗽叭才好听。

网友E:
RE

原因就在
unsigned char值的范围为0~255

网友F:
unsigned char值的范围为0~255...

网友G:
4楼;“单片机的仿真器很便宜”

不会吧,怎么俺知道的怎么都至少1K多RMB啊,呵呵。

网友A:
1k 还贵呀!trace32,bdi2000这些32系统的仿真器

都是10多万!
1k自己都能买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