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分大小端?

楼主(2007-09-22):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是因为编译器确定的处理方式决定的

网友B:
主要是芯片厂家太多了,大家意见不统一

网友C:
大端方式在调试时方便人们阅读,小端方式在运行时方便机

各有各的好处,谁也说服不了谁。小端方式的起源由Intel推动,而大端方式的使用则由Motorola推动,那时这两家公司大小差不多,应该是Motorola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