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的定时器问题???

楼主(2007-09-23):
/*定时器T0  5mS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
{
TMOD=0x01;
TH0=-(4800/256);
TL0=-(4800%256)
IE=0x82;
TR0=1;
}

在上面的程序中
TH0=-(4800/256);
TL0=-(4800%256)
没看懂
高低8位的初值怎么会这样写
本人刚学C
找了一下资料没有找到
就直接上来问问了
知道的帮忙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A:
RE: 搂主

主频?

网友B:
re

4800/256=18.75,如果是向0取整为18,加个负号就是-18,如果是8位机-18就是0xEE。TH0=0xTH0
同理可算出TL0
一个是整数部分,一个是小数部分

网友C:
同意四楼

网友D: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直接写不可以吗?

还有"TH0=0xTH0"是什么意思?

楼主:
用了直接16进制的初值定义方法

uchar data i=0         /*定时器计数变量*/

void main(void)
{
P1=0x0f;                                // 初始化端口
EA=1; IT1=1; ET0=1;
TMOD=0x01;                              /* T0方式1计时0.01秒 */
TH0=0xD8;
TL0=0xF0;
TR0=1;

也行
还是这种方法让人看懂。
至于yiyigo说的还是没有看懂

人很笨。

网友E:
好处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