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情请教一个关于实验板的问题!

楼主(2007-09-23):
    本人自己做了块单片机的实验版,下载程序是通过MAX232进行转换的,但做完在跟PC通信时出了问题,硬件部分本人通过测试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下载程序用的是Easy 51Pro这个软件.不知道这个软件是否适用?
    本人这个电路是参考网上一些资料做的,其中MAX232接了四个陶瓷电容,0.1u的,而本人手头上没有陶瓷电容,结果用电解电容代替了,不知到有没有问题?
    希望前辈指教!!!

网友A:
你的单片机用的是哪种?

利用串口下载程序的,我知道的有stc的,不过它的下载软件是专用的。

楼主:
请教一个关于实验板的问题!

  回楼上的,我用的是AT89S51!
  是啊,STC有专用的,不知道我用这个Easy 51Pro下载AT89S51的是否合适,或是说针对MAX232的!还是说还有别的什么软件?
   请用过AT98S51的或是说用过MAX232的给小弟提供一个烧录软件,谢谢了

网友B:
AT89S51不合适吧...

楼主:
???

不适合?哪方面不适合?

网友C:
基本概念要搞清,提问标题应准确。

  AT89SXX是采用ISP方式进行程序下载,通常是用电脑的并口通过接口驱动装置来完成的。而支持串口下载的单片机常见的有STC公司的和NXP(philips),按PDF的要求搭好最小系统后就能正常下载了。

楼主:
??

串口应该也可以的啊!我看过一些网上在销售的那些用于AT89S××
的实验板用的也是串口进行程序下载的啊!
有什么串口下载的软件还是什么并口下载的软件好用呢?

网友D:
AT89S5X也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的

不过要用专用的软件

网友D:
给一个电路图

这个网络里面有的

楼主:
谢谢...

    回楼上的,本人做的是串口的,如果你有硬件电路图麻烦发个给我,串口也好,并口也行。如果有相应的下载软件请顺便发给我!谢谢了....
    huanghuimin_1985@126.com

网友E:
赞善良的热心人。

网友C:
嘿嘿,还有人卖这软件

    过阵子,找好啦啦队了,我把这串口下载AT89SXX软件做个斑竹评选纪念版,气晕这些发国难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