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AT89s51总是显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楼主(2007-09-24):
烧写AT89s51总是显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进入编程模式失败,请检查FUSE设置,电源,时钟和ISP电缆连接’

里面以前的程序按键有反应。

网友A:
类同

   本人自己也做了块实验板子,在用Easy 51Pro下载程序时老师显示编程器不可用!不知道楼上用的是那款烧录软件呢?

楼主:
cy

我用双龙啊

网友B:
要学会自己做工具

   AT89S51的编程器资料,网上有很多,遇到类似问题,自己用VB或C语言写个软件也不难,还可提高软件编写能力。
  做硬件要学会做软件,做软件要学会做工具,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
fds

改用了Easy 51Pro后是
“编程器不可用”

网友A:
编程器不可用

  楼上的,哪你没改用Easy 51Pro之前用的是哪个软件,能否发个给我!
  huanghuimin_1985@126.com

楼主:
yy

是双龙的ISP啊
http://www.itsn.cn/Soft/ShowSoft.asp?SoftID=3

楼主:
这样看来只能换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