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请自己去白度搜索这个**,AVR c语言优秀编程风格

楼主(2007-09-24):
在一个项目文件中定义了若干*.h 和 *.c文件,假设在A.C文件中定义了两个函数分别为void  x1(void){}和void  x2(void){}

B.C文件定义两个函数void  x3(void){}和void  x4(void){}

在main.c文件中分别调用了x1(),x2(),x3(),x4(),现在如果我想在x1()中调用x3()的话,应该怎么写?

楼主:
在这4个函数中都用到了全局变量

网友A:
一样啊.只要声明一下就行了。

网友B:
这都不会吗?

楼主:
我在main.c中

#include  "A.C"
#include  "B.C"

然后在A.C中这样写:extren  void x1(void)();

但不能编译.

楼主:
TO ayb_ice

惭愧,确实不会,请教.

网友A:
不要include C文件,规范的使用H文件

将C文件添加到工程,然后写对应的H文件,在H文件中声明. 哪里需要调用,哪里就引用这个头文件。你可以随便在我的BLOG中找个有源代码的例子下载来看看。

楼主:
computer00的意思是:

将A.C和B.C定义为A.H和B.H文件?

能不能写一个示范?

网友B:
声明有错"extren void x1(void)();"

应该是extren void x1(void);...

楼主:
谢谢ayb_ice,根据你的提示已经正确

但computer00说的用*.H文件怎么管理?

问这个的原因主要是正好遇到全局变量在各个*.C文件中调用时遇到了一些问题,记得以前听别人说,是用*.H文件处理解决的.

只会把所有的函数写在一个main.c文件中,因为代码大了,滚动比较麻烦,所以想按照实现的功能分函数写,但不会写.

请教各位.

楼主:
请问computer00

现在各个功能函数是写成了*.C文件,然后在MAIN.C中包含进去的,请问:难道需要把这些功能函数写成*.H文件吗?

一直都以为*.H,*.C文件其实差不多的.

网友B:
不推荐使用include "xxx.c"文件的方法...

IDE都有例程的,找个例子看看...

楼主:
请问对于下面的函数怎么写?

void        x3(adr,val)
uint        adr;
uchar       val;
{
adr=val*10;
}

此时我按照下面的写法,编译时也报错.
extern   void x3(uint adr,uchar val);

但如果把函数定义成:
void        x3(uint adr,uchar val)
{
adr=val*10;
}
则写成extern  void x3(uint adr,uchar val);就可以编译通过.

楼主:
找了一下我的IDE的例子

没见到有类似的写法,基本都是写在一个main.c里面的

楼主:
我手上有一本马忠梅的<单片机C语言应用程序设计>

好象中间对这个讲得也很少,哪位见过哪本书对结构化编程写的比较好的书的?

推荐一本俺学习.

楼主:
哎,三大斑竹都在,竟然没一个看俺的帖子的!

难道都在想着那IBM去了?!

郁闷……

网友C:

带有一个项目例子的

网友A:
晕,叫你随便去我的BLOG下个工程来看看呀

网友D:
你用的什么平台?

KEIL C的话只要把各个文件加到工程里面就可以了,不同文件中的函数函数调用也很简单,只要在调用之前引用一下就可以。。

楼主:
我在13楼的问题谁帮我看看哦?

网友E:
这样写看看

A.C 里包含函数本身

void xyz(void)
{
...
}

A.H里申明函数原型
void xyz(void);

main.c里包含A.H
#include "A.H"

main()
{
   ...
   xyz();
   ...
}

楼主:
谢谢LS

下面的这个问题是因为什么?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3楼: 请问对于下面的函数怎么写?

void        x3(adr,val)
uint        adr;
uchar       val;
{
adr=val*10;
}

此时我按照下面的写法,编译时也报错.
extern   void x3(uint adr,uchar val);

但如果把函数定义成:
void        x3(uint adr,uchar val)
{
adr=val*10;
}
则写成extern  void x3(uint adr,uchar val);就可以编译通过.

楼主:
对于下面的这个定义又如何理解?

#ifndef _UNIT_H__
#define _UNIT_H__ 1
//100us
extern void Delay100us(uint8 n);
//1s
extern void Delay1s(uint16 n); //  n <= 6 ,when n==7, it is 1.
//1ms
extern void Delay1ms(uint16 n);

#endif

下面的是什么意思?
#ifndef TRUE
#define TRUE  1
#endif
#ifndef FALSE
#define FALSE 0
#endif
#ifndef NULL
#define NULL 0
#endif

楼主:
还看到一个这样的定义

//-------------------------------------------------------------
//#define     LEDheadCOM      0
//#define     LEDheadCOM      1             //选择LED极性
//-------------------------------------------------------------
#ifdef      LEDheadCOM
//LED极性为共阳
__root __flash const uchar dis[10]={};
#else
//LED极性为共阴
__root __flash const uchar dis[10]={};
#endif
//--------------------------------------------------------------

#ifdef和#ifndef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B:
不是有种方法可以吗,非要钻牛角尖。。。

要钻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什么东西都要现成的,你还能学到什么。。。

楼主:
请LS赐教

你给的方法是可以通过编译,但我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另一个具体情况,我也想自己看书搞定啊,所以请大家帮我推荐一本啊。

我并没有想吃白食哦……

BBS很少人讨论这几个概念哦,翻帖子么知道。

网友F:
re

先抢个位置

网友G:
宏的问题

只包含一次的:
有一头文件 A.h

#ifndef __A_H__
#define __A_H__
//这里写文件内容
#endif

都是宏来的,使用宏可以有很爽。
建议去看下宏。。。。

网友:
让 我来 培养 下一 代 拉

下面的是什么意思?
#ifndef TRUE
#define TRUE  1
#endif
#ifndef FALSE
#define FALSE 0
#endif
#ifndef NULL
#define NULL 0
#endif

已注册  给个方向 你

去 查查 条件编译

条件编译

条件编译

条件编译

条件编译

网友H:
你用VC见一个MFC工程,然后看看别人是怎么个结构。。。

楼主:
问LS两位

我看了,但没看懂,还在看,顺便问。
1:
#ifndef TRUE
#define TRUE  1
#endif
上面的这段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TRUE是没有定义的宏,则定义宏TRUE--》1

2:
只包含一次的:
有一头文件 A.h

#ifndef __A_H__
#define __A_H__
//这里写文件内容
#endif

这段怎么理解?怎么把A.h加入编译?
#define __A_H__后面也没有什么东西,那他下面的文件内容能编译吗?

楼主:
看了一本

基本明白了.

另外下面的这个问题还没找到答案: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3楼: 请问对于下面的函数怎么写?

void        x3(adr,val)
uint        adr;
uchar       val;
{
adr=val*10;
}

此时我按照下面的写法,编译时也报错.
extern   void x3(uint adr,uchar val);

但如果把函数定义成:
void        x3(uint adr,uchar val)
{
adr=val*10;
}
则写成extern  void x3(uint adr,uchar val);就可以编译通过.

楼主:
to wenbinjj

引用 网友G: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9楼: 宏的问题

只包含一次的:
有一头文件 A.h

#ifndef __A_H__
#define __A_H__
//这里写文件内容
#endif

这样理解对不对?
如果文件为A.h
文件内容为:
#ifndef __A_H__
#define __A_H__
//这里写文件内容
#endif

当在别的文件中包含A.h后,如果开始没有定义__A_H_则第一次会把这个文件包含进去编译,但因为#define __A_H__,在第二次就不会把这个文件包含进去了。

同样,这样写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ifdef  __A_H__
#undef  __A_H__
//这里写文件内容
#endif

感谢在本贴中给予我帮助的人……

但对123654789表示一下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