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画PCB时中如何检查未布的连接线?

楼主(2007-09-25):
(无正文)

网友A:
有网络表就会显示出来的

  关闭顶层和底层布线层以及丝印层,未布通的线就很容易看到了。

楼主:
立竿见影

谢谢。

网友B:
使用工具最方便

在PCB界面点 Browse PCB 然后在Browse下边的框里选择 Violations,在下边的大框里就能显示 未布线的网络和其他信息,自己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