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单片机拉幕式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7-09-26):
请教各位,模拟计算器输入显示时,是怎么实现每按一次键,增加显示一位数据的呢, 单片机对键盘扫描那么快,岂不是一次按键会引起多位显示吗,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等待按键释放

楼主:
有时候真的是一句话的事 啊

谢谢指点

网友B:
还要考虑去抖动

网友C:
你太菜了...

网友:
LZ是一时迷糊哈

^_^

网友D:
~~~~~~~~~~~~~~

我刚学程序的时候,都知道要等待按键松开.

网友E:
等按键,去抖,执行功能、等待按键释放

  这个操作顺序人机接口的互动性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