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的动作

楼主(2007-09-27):
(无正文)

网友A:
flash只能把值为1的位写为0

楼主:
举例

那就是说如果我的没有擦除的flash中的一个字节如果是 11110000B,而我现在要写入 11101111B,bit4是可以成功操作的,而bit0~bit3就不能成功,最后写入的结果就不是我想要的了?
谢谢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请大侠来指教指教啊

网友C:
通常Flash的最小擦除单位为块,但也有特例

    WinBond和Atmel公司的Flash都是以块为单位进行擦除,以字节为单位进行写,但AMD公司的Flash可以以字节为单位进行擦除和写操作,适用于SRAM空间比较紧张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