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码的原理大家真的都搞清楚了么?

楼主(2007-09-27):
这个问题我现在越想越晕,为什么把负数的绝对值取反加一了就是补码?

再举个例子: -12 的补码是0XF4,
       4-16就得到了-12,这又怎么解释?

网友A:
LZ:想一想 x-y 模2^n等于 x+(((2^n-1)-y)+1) 就明白了。

上式中 ((2^n-1)-y)+1 就是 y 的补码。

注:“模2^n等”就是n位二进制数“不考虑进位”的相等关系。

网友B:
"负数的绝对值取反加一了就是补码?"

负数的补码应该是按位取反再加一(符号不能取反)...

网友A:
3楼:补码不是负数的概念

原码和补码只是相补的关系,类似于补角。

他们的关系是:原码 + 补码 = 2^n

其中 n 是位数。

正数也可以取补。

楼主:
三楼,我说的是负数的绝对值

也就是相对负数的正值取反加一。

谢谢HWM ,补码的来历明白了。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怎么解释

 -12 的补码是0XF4, 4-16就得到了-12,
 -239 的补码是0xff11, 17-256就得到-239,   这又怎么解释?没想明白

网友A:
6楼:自己算一下就明白了。

算的时候注意位数,并且最高位是1表示为负数。

楼主:
re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另外一个问题怎么解释
 -12 的补码是0XF4, 4-16就得到了-12,
 -239 的补码是0xff11, 17-256就得到-239,  这又怎么解释?没想明白

引用 网友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6楼:自己算一下就明白了。
算的时候注意位数,并且最高位是1表示为负数。

你说的算是指怎么算,能不能再详细点,谢谢

网友A:
我的天哪,算术都不会吗?

4 - 16 -> 4 + F0h(16的补) -> F4h(12的补) -> -12

17-256 -> 11h + FF00h(256的补) -> FF11(239的补) -> -239

网友C:
拿个计算器(电脑上有)

选择十六进制,选好位数(即字节、字、双字、四字),算一下就知道了
真要手算:4的二进制是   00000100
         16的二进制是   00010000
   做二进制减法结果为   11110100    借位位(C)为1
舍去借位位结果就是0XF4了,也就是4-16=-12的补码(以上为字节形式,如要其它形式则补满前面的位即可)
补码能够方便计算,如将减法操作转成加法形式,4-16=4+(-16的补码)

网友D:
补码的作用就是一个数跟它的相反数相加结果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