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电冰箱.洗衣机的控制是什么?

楼主(2007-09-27):
各位大哥:
    小弟我好奇想问下电冰箱.洗衣机的控制是什么?
    做这种东西开发的难度怎样?

网友A:
单片机控制....

单片机控制.... 难度不大,不过挺烦的,看具体方案,几K行程序左右应该搞定了吧?
不过是从头学的话,想做这个东西的控制,至少学半年到1年左右吧.....

楼主:
to:etual

   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控制冰箱.控制洗衣机之类加电
    对于单片机在学校学过.今天毕业了.也写过3个不小的控制程序.6K左右!
   我近来发现我写的程序有问题.但是在实际中又有用!
   搞不清楚.所以想了解了解对于家电方面的控制.

网友B:
都是控制嘛,单片机用好就行,EMC有要求

楼主:
re

谢拉!
  对了想问一个其他的问题.
   我想把一个电路改进下.开始是用LED显示.现在想要液晶来显示.
   请问要做那些方面的改进!

网友:
感觉LZ有点迷糊

看你在那个“6K左右”后的那个感叹号就知道了,呵呵,等哪天清醒了再来做这个也不迟的

网友C:
你不是已经知道该做什么了吗?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5楼: re

谢拉!
  对了想问一个其他的问题.
   我想把一个电路改进下.开始是用LED显示.现在想要液晶来显示.
   请问要做那些方面的改进!

答案:请做‘把LED改成液晶方面的‘改进。

楼主:
to:yewuyi

  我只是数码管显示的电路.并且现在也在做这个.程序也写好了.可以用!
   但是想把数码管换成液晶屏幕来显示.不知道该怎么来修改电路
    对了还有个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2个单片机通讯的时候发送机为什么要复位后才能.正常通讯.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D:
LCD和LED的显示方式差别很大

电路是肯定要做比较大的改动的

网友E:
硬件改接口,软件改驱动!

楼主:
谢谢各位!告诉的方法!

谢谢.我会努力的学习的

网友F: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怎么写6K的程序的

楼主:
to:lsfsxfljj

 我也不知道怎写啊写啊!就6K了.
  出来快半年了.天天写这个玩意.就有了.

网友G:
一个流水灯也可以写6K的。没什么奇怪的。

楼主:
hehe

各位前辈都是高手  !
小弟我是菜鸟,很多不懂,望各位指教!

网友H:
换成LCD的简单,我免费提供方案给你

看看这个,带按键扫描和背光驱动的,应该适合你,需要资料请Q:308953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