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编程中发送数据

楼主(2007-09-28):
在下面这段程序中
void SendData(void)
{

    char old_SFRPAGE ;

    while(fsbz);

    fsbuf[0] = 0x55;
    fsbuf[1] = 0xaa;

    fsbuf[2] = *((unsigned char *)&result+0);
    fsbuf[3] = *((unsigned char *)&result+1);

    fsjsq=0;
    fsbz=1;             //发送前置标识,表明正在发送

    old_SFRPAGE = SFRPAGE;
    SFRPAGE = UART0_PAGE;               // Switch to UART0 page

    REN0=0;             //发送时,关闭接收

    SBUF0=fsbuf[fsjsq];
    SFRPAGE = old_SFRPAGE;
}
关于下面这两个语句,不太明白,望高手指点!谢谢
    fsbuf[2] = *((unsigned char *)&result+0);
    fsbuf[3] = *((unsigned char *)&result+1);

楼主:
还有个问题

//擦除每个页需要10到20ms的时间
void FLASH_PageErase( 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int i,j;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 preserve SFRPAGE
    bit EA_SAVE = EA;               // preserve EA
    char xdata* data pwrite;        // FLASH write pointer
    EA = 0;                         // disable interrupts
    pwrite = ( char xdata * ) addr; // initialize erase pointer
    SFRPAGE = LEGACY_PAGE;
    FLSCL = ((FLSCL & 0xf0) | 0x09);
    FLSCL |= 0x01;                  // enable FLASH writes/erases
    PSCTL |= 0x03;                  // PSWE = 1; PSEE = 1

    RSTSRC = 0x02;                  // enable VDDMON as reset source
    *pwrite = 0;                    // initiate page erase

   //20ms
   for (j = 0; j < 10; j++)
    {
        for(i = 0; i < 20; i++) _nop_(); //20us
    }

    PSCTL &= ~0x03;                 // PSWE = 0; PSEE = 0
    FLSCL &= ~0x01;                 // disable FLASH writes/erases
    SFRPAGE = SFRPAGE_SAVE;         // restore SFRPAGE
    EA = EA_SAVE;                   // restore interrupts
}
关于下面这两个语句,也不太明白,望高手指点!谢谢

  //20ms
   for (j = 0; j < 10; j++)
    {
        for(i = 0; i < 20; i++) _nop_(); //20us
    }

楼主:
谢谢楼上的,十分感谢!

谢谢楼上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