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重叠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07-09-29):
在清华大学出版社 胡汉才 编著的《单片及原理及接口技术》一书中,提到了地址重叠这个概念。请教:地址重叠是什么意思呀?
请指点!谢谢1

网友A:
就是不同的存储单元使用了相同的地址

网友B:
啰嗦一下下

假设
0x0001指向 单元1
0X0003也指向 单元1
那么这两个地址就是重叠的。

当然可以有更多的重叠数目。

重叠的原因在于单片机结构,即单片机的片外扩展的实现方式。

如果用汇编来描述的话,对片外资源的操作是用
MOVX @DPTR,...
或者
MOVX ...,@DPTR
指令来实现。

DPTR是一个数据指针(地址),51体系下支持64K的数据范围,意即你的片外单元可以多大64K个,当然这里假定每个单元是8比特,即一个字节。

这个DPTR通过P2口以及P0口外加一锁存器来物理实现。

此16根地址线译码后去片选片外的资源,2的16次方等于64K,再强调一下,64K个单元。

如果现在设计一个译码器:
若输入是16根线,那么输出能达到64K种情况,每一种情况对应于一个单元。
若输入是15根线,那么输出能达到32K种情况。
.
.
.
若输入是3根线,那么输出能达到8种情况。(3线8线译码器的原理)

OK!啰嗦了这么多,现在说到了你的问题的本质:
假定你的片外设备只有8个单元,那么采用3-8译码足以,只用了三根地址线,再假定这三根线分别来自P0.0,P0.1,P0.2经锁存之后的Q端。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地址映射到DPTR是:
xxxxxxxxxxxxx###(二进制表示)
意即只需要###三个位就够了,剩下的13个位xxxxxxxxxxxxx是无关的,取任何值都行,并不影响最终的译码结果(片选结果)。
可以发现,这里有2的13次方种地址重叠。

网友C:
主要是用来做大程序的

超过64K的代码很难顺利寻址,通常分成若干个段或者说(bank),在不同的段间在相同位置设置一部分重叠的地址,使得程序在运行过程中能平滑地在各个段间切换。
也就是说:你切换段时如果程序指针在重叠地址时就不会因为地址变化而造成程序跑飞。

网友D:
地址一样就叫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