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复位问题

楼主(2007-09-29):
     现在电池供电(3V)不能很好上电复位,请问,怎么设计上电复位电路才能保证每次都复位啊

网友A:
最简单的是用复位IC

楼主:
谢谢!有复位电压在2V左右的复位IC  推荐一下拉
我用的复位IC复位电压都在2.9V以上 没法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