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液晶屏显示仪器,怎么才能让它显示中文?

楼主(2007-09-29):
它用的液晶屏是图形点阵的,还是ttl伪彩色的,小日本的一个屏,原来只能显示日文和图片,现在要汉化,怎么才能显示汉字呀?做些什么工作??必须要些什么资料我才能着手做?

网友A:
自己做个字库.

楼主:
怎么做字库呀?圈圈,有没有现成的??

网友B:
好象没有现成的,但有些工具可以使用,如字模生成软件。

网友C:
就像把欧版手机汉化,你不清楚原机软件没法改的。

当然,如果屏幕显示的文字不多,你可以做块板子,将显示数据拦截下来,分析特定位置的点阵信息,识别出现日文的时候用对应的中文点阵信息填充之,然后再按原格式发给显示屏。

楼主:
一个问题一直没明白:国标字库跟可以显示用的字模是一个

因为做这仪器的老外说他们要显示汉字必须向中国的标准化研究所购买才行,我想研究所不会把字模都做好了卖吧?如果是个标准化字库不是字模怎么才能直接显示呢??

网友D:
一般液晶使用16×16点阵的国标字库

楼主:
hg_y,16X16的国标字库,它里面是不是有编码对应呀??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能让我有个感性认识的??

网友D:
象这样的资料网络上都能搜索到

网友D:
标准字库汉字显示原理

楼主:
hq_y,就是说每个字都必须手动或用软件去找编码

然后将编码送入单片机,最后显示出要去的字来吗?这样的情况只能少量字的时候才适合吧,如果按标准选出的6763个常用汉字都要显示,工作量也太大了吧?

网友E:
告我您的显示屏的型号,我看看!

告我您的显示屏的型号,我看看!或许我可以帮得上你!我是专业做液晶显示屏的!

刘栋

北京华清益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清瑞奇科技有限公司
Peking Watching RICH Tech.Co.,Ltd
Tel:8610-82600169 82600442
Fax:8610-82600127
Mobile:13466313319
E-mail: liud@hqlcd.com
Http://www.hqlcd.com

网友F:
自己搞挺好的

热心的hq_y已经给楼主提供了资料,自己搞一下,以后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