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笔记本无并口,如何接合众达的并口仿真器,

楼主(2007-10-02):
(无正文)

网友A:
据说可以

网友B:
PCMCIA并口卡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用的,但也不排除有的PC软件做得太差(比如并口锁定278或者378)
因为并口卡,映射的IO地址,一般不是278或378的基地址,如果PC软件是通过系统并口设备遍历的办法可以找到(信息都在注册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