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段c语言,怎么理解,谢谢

楼主(2007-10-03):
#define  GPIO_ADAT                   0xB01C0000 + 0x00000008

//-----------------------------------------------
static inline INT32U act_readl(unsigned long port)
{
    return (*(volatile INT32U *)port);
}
//-----------------------------------------------
void static inline act_writel(unsigned long val, int reg)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reg) = val;
}
//-----------------------------------------------
act_writel(act_readl(GPIO_ADAT) | 0X1<<16, GPIO_ADAT);

网友A:
不就是个RAM空间的读写么?

看样子是把IO操作映射到存储空间里面了,是ARM的?

网友B:
把第16位置一吧

把第16位置一吧

楼主:
hehe

  1:ddb_21ic 算MIPS吧。
  2:icecut 对,gpio16 置一的操作,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写法好吗。

网友C:
re

#define  GPIO_ADAT                   0xB01C0000 + 0x00000008  //定义GPIOA DAT的地址

//-----------------------------------------------
static inline INT32U act_readl(unsigned long port)
{
    return (*(volatile INT32U *)port);  //将port强制转换为INT32U型的指针,然后访问该指针的值,并返回
}
//-----------------------------------------------
void static inline act_writel(unsigned long val, int reg)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reg) = val;  //将reg强制转换为unsigned long型的指针,然后将val按照unsigned long的格式写入该地址
}
//-----------------------------------------------
act_writel(act_readl(GPIO_ADAT) | 0X1<<16, GPIO_ADAT);  //调用前面的函数,先将值读回,再跟(0x1<<16)相或,再写回。

楼主:
谢谢,oo 明白了

网友D:
谨受教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E:
re:

代码的目的就是00说的那样,但我认为定义宏的时候最好加上括号,尤其是表达式
#define  GPIO_ADAT        (0xB01C0000 + 0x00000008)
如果不加括号的话,在2* GPIO_ADAT这个表达式时会得不到自己要得结果。

网友C:
恩,宏定义时要特别注意这个. 它是直接替换的。

网友F:
.

1 左移 16 次